调心轴承为什么能够这样随便转动

楼主(2015-11-19):
那个....调心轴承为什么能够这样随便转动啊 内圈和外圈连接的地方是肿么连接的?

还有 既然调心轴承可以随便转 为什么通常都要求调心角度不超过3°啊?

网友:
百度的

网友(点评):
额...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内圈又是肿么装进外圈里面的?

网友(点评):
额吐槽吐错了 我再想想~~~

网友(点评):
好吧,示意图都在那了 。。。 可以自己先百度一下

网友A:
热装呗

网友(点评):
6字头滾珠轴承又是如何装配?

网友(点评):
这个不用热装吧。有时候保持架松一点,滚珠都可以掉出来的

网友:
参考杆端关节轴承,内圈珠笼组相当于钢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装呗

你肯定没见过调心轴承的装配。

网友B:
“为什么通常都要求调心角度不超过3°啊”
1. 调心轴承的调心能力与轴承系列、尺寸,有无密封有关,不一定是3°
2. 超过调心角度,会引起很大的边缘应力;另外,球都滚出来了或部分滚出来,承载能力也大大下降。

网友(点评):
跟着大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通常都要求调心角度不超过3°啊”
1. 调心轴承的调心能力与轴承系列、尺寸,有无密封有关,不一定 ...

大侠太专业了,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