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对旋转的物体的气压密封,应该用什么密封件?

楼主(2015-11-19):
两个相对旋转的物体的气压密封,应该用什么密封件啊,最好有类似于油封圈一样的气压密封件,可以让两个相对旋转的物体不接触,密封就靠密封圈自己分别和两个物体接触,就是那种动密封,有哪位大神用过或者见过,帮我推荐几种。谢谢。

网友:
真没见过,又不是机械密封

网友:
旋转唇形密封,你找一下司达行的样本,液压和气体密封都有

网友:
可以啊  加QQ 231579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