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8微型轴承试验机

楼主(2015-11-19):
用途:主要用于内径2-7mm范围内微型轴承的性能及寿命试验。
试验类型:
深沟球、角接触球轴承
试验内径范围:
φ2~φ7mm
试验数量:
2/4/8
径向最大载荷:
2kN
轴向最大载荷:
1kN
最高试验转速:
48000r/min
测控方式:
手动弹簧加载,计算机自动控制、自动监测和记录。
测试参数:
转速、载荷、温度、振动、主机电流等。

执行标准:GBT 24607-2009 滚动轴承 寿命与可靠性试验及评定

网友A:
能不能说说工作过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说工作过程啊

按标准中试验方法

网友B:
唉,用的都是内径100多的,用不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用的都是内径100多的,用不着啊

3-180mm 的轴承试验设备都有。

100多的 可选T60-120 轴承试验机。

楼主:
一、主要技术参数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1.1 试验轴承类型:深沟球、角接触、圆锥滚子、圆柱滚子等;
The test bearing type:Deepgroove ball bearings, Angular contact bearings, Tapered roller bearings,Cylindrical roller bearings, etc;
1.2 试验轴承内径:φ60mm~φ130mm;
The test bearing inner diameter:φ60mm~φ130mm;
1.3 试验轴承数量:2~4套;
The test bearing number:2~4sets;
1.4 试验最高转速:5000 r/min          稳态误差≤±2%FS;
The highest speed of the test machine:5000r/min   steady state error≤±2%FS;
1.5 试验最大径向载荷:300 kN          稳态误差≤±2%FS;
The maximum radial load:300kN          steady state error≤±2%FS;
1.6 试验最大轴向载荷:200 kN          稳态误差≤±2%FS;
The maximum axial load:200kN           steady state error≤±2%FS
1.7 试验润滑方式:油润滑/脂润滑;
The lubricating mode:Oillubrication or Grease lubrication;
1.8 试验测控方式:计算机自动控制/现场手动控制、自动监测记录;
TheMeasurement and control methods:ComputerAutomation Control or manual control, 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recordingmeasurement parameters;
1.9 试验测试参数:转速、载荷、温度、主机电流、主体振动。
The test parameters:speed、load、temperature、current、vib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