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料机器被料卡住的问题

楼主(2015-11-19):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钢管下料机器的下料斗,钢管横着放进去斗里,通过下方的一组齿轮转动一根根地将钢管传送出去,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钢管经常会跑偏,斜着下去,卡在两个齿轮不对应的齿上,结果出不去,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A:
把两边的齿轮牙连起来成一个整体去

网友B:
把进料导向调整下把料导到中间位置,两边的齿轮调整下把每个齿对应上不要相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边的齿轮牙连起来成一个整体去

你的意思是不做两个齿轮,而是一个长条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进料导向调整下把料导到中间位置,两边的齿轮调整下把每个齿对应上不要相差太多。

两个齿轮是对称的

网友C:
将齿轮的高度降低点,就不容易 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齿轮的高度降低点,就不容易 斜了

你的意思是将料斗底部的坡度弄大点是吗

网友D:
没有导向的机构吗?

网友:
请参考图示设计,1齿轮做成一体的;2.做弧形限位块;3料槽不要做得太宽。
另外有另一种设计方法,是用滑道进行设计的,搞几个阻挡块。上面是一个料仓。再详细的自己动脑筋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导向的机构吗?

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齿轮是对称的

就是利用两边齿轮一个齿挂棒料来分料,一次只能挂一根。

网友(2015-12-29):
齿轮做成整体的不行吗

网友:
支撑点不够,应该卡料的是一个整体的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