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2012打开装配好的图后,旋转了图之后就看不到图了

楼主(2015-11-19):
大师们:我用SW2012打开装配好的图后,旋转了图之后就看不到图了,然后我点击右键---显示全屏视图可还是看不到图,是怎么回事呢???(图中有很多曲面)那位师傅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
很正常,因为你的装配体离坐标原点太远了,而且你旋转时没设置旋转轴,装配体只能按照默认的原点旋转,结果就飞了。
第二个显示全屏的功能是把文件中所有的零件都在屏幕中心显示出来,而你有个零件离装配体太远了,所以软件把所有的零件都放在屏幕中心显示出来时,就是看不到图。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怎么把装配体移动到原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怎么把装配体移动到原点呢?

可以配合-零件原点+装配体原点,还可以轴对齐,很方便的,其实你拉第一个零件创造装配体时,显示原点,点这个点就完成以上配合了

网友:
把固定的零件设为浮动,然后与装配体基准面(、线、点)配合

楼主:
师傅们是不是我太笨了,我试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