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平面4个点是否在同一平面上?

楼主(2015-11-19):
如何检测平面上4个立柱的末端是否在同一水平面上?

产品尺寸:210x125cm,在4个角上有4个立柱,需要立柱的末端在同一水平面上,如何检测?

网友:
先找个基准面,然后作平行度公差和平面度公差检测,当然如果条件有限,可以只检测平行度公差

网友:
你这个水平面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最好把图po上,说明做何用途才好给对应公差

网友:
把四个面反扣在大理石平台上,每个面用塞规去测,或者用三个打尖托起零件,调平任意三个支柱在一个平面,再找另一个支柱平面,

网友:
打表 当然需要个平台

网友:
看精度要求了,可在大理石平台上用高度规,也可用位移传感器,还可以用CCD来测。三次元等等。

网友:
高度尺,百分表最精确,刀口尺合适也行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水平管、激光水平仪,精度要求高可以用水准仪测量下就好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