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真空发生器,最大吸取重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5-11-19):
现在手上有两个SMC真空发生器,型号为ZH13B,只知道最大吸入流量为70,下面接有5个吸盘,直径大约30mm。
请问各位大侠,谁能告知小弟,这个怎么换算成最大吸入的重量,谢谢。

网友A:
F=PA
吸取重量取决于吸盘有效抓取面积和真空度大小,非泄露工况发生器流量只影响抽气时间(即真空形成时间),泄露工况真空流量要大于泄漏量才能保证基本真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A
吸取重量取决于吸盘有效抓取面积和真空度大小,非泄露工况发生器流量只影响抽气时间(即真空形成时间 ...

谢谢大侠指导,有效抓取面积是吸盘的面积吗,真空度应该发生器规格的一部分吧,我们自己能计算出来吗?我这应该属于泄漏工况,能吸起重物,但是碰下重物就会落下,这应该是这种真空吸盘选择不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导,有效抓取面积是吸盘的面积吗,真空度应该发生器规格的一部分吧,我们自己能计算出来吗?我 ...

吸盘抓取物料,形成真空后,吸盘唇边因为接触物料,实际中心孔即有效抓取面积会小于唇边尺寸。
真空度方面要看运动中的实际数值,泄露工况时吸盘选型不对很容易出现真空泄露增大,然后抛料。当然,发生器流量小了也会导致无法弥补泄漏量,真空度太低。
能否给出具体物料,我推荐一些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抓取物料,形成真空后,吸盘唇边因为接触物料,实际中心孔即有效抓取面积会小于唇边尺寸。
真空度方 ...

汽车蓄电池,重量大概在15KG左右吧,做吊具的时候初衷是以吸盘为主,两侧夹板为辅的,但是现在吸不住,导致电池掉落,
SMC 的ZL212型号的怎么样,就是有点太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汽车蓄电池,重量大概在15KG左右吧,做吊具的时候初衷是以吸盘为主,两侧夹板为辅的,但是现在 ...

汽车蓄电池顶部空间有限,吸盘吸附时对定位有要求,吸盘材质要软,唇边要有支撑条,发生器选择流量要大。早在2007年我们就有类似的应用了,PIAB抓取方案供参考:

由于客户对于定位无法保证,目前我们提供的是整套海绵吸具抓取方案。侧面抓取,风机提供真空源,Joulin抓取方案供参考:

Joulin的海绵吸具目前确认是最通用、最稳定的抓取方案,国内已经使用的客户为风帆、骆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蓄电池顶部空间有限,吸盘吸附时对定位有要求,吸盘材质要软,唇边要有支撑条,发生器选择流量要大。 ...

谢谢建议,我们直接装配到车上,第一种适合PIAB。我在查查

网友(点评):
SMC ZL112你都嫌贵,PIAB可不便宜哦!

网友B(2016-08-26):
我有计算真空的文档,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7-11-21):
引用 网友B:
我有计算真空的文档,需要可以联系我。

有需要,邮箱765461779@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