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螺栓能承受多重的力不破坏

楼主(2015-11-19):
不锈钢材质,8.8级

网友A:
拉伸还是剪切?根据材料力学公式自己计算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伸还是剪切?根据材料力学公式自己计算不就得了

拉伸,麻烦你告诉我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居然不会百度

网友(点评):
回家找妈妈去。

网友:
12的不锈钢螺丝挺脆的再说材质不一样   不好回答静止状态拉个2-3吨应该没事吧

网友:
拉伸受力?? 那可是最简单的公式啊,p=F/S

网友:
不锈钢螺栓 8.8级   围观下

网友(点评):
^_^ 跟着层主一起围观 不锈钢材质,8.8级

网友:
你要不破坏是干嘛?你是做实验吗????实际使用中,都用厂家提供的最大载荷的。

网友B:
    查机械设计手册《连接与紧固》单行本,粗牙螺纹产品,螺纹直径d=12mm,性能等级8.8级,其最小拉力载荷为67400N,保证载荷48900N。
    注:标准规定,当试验拉力达到最小拉力载荷时,不得断裂;在试件上施加保证载荷以后,其永久伸长量(包括测量误差),不应大于12.5μm。

网友(点评):
层主查的是啥标准? 楼主要的材质是不锈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机械设计手册《连接与紧固》单行本,粗牙螺纹产品,螺纹直径d=12mm,性能等级8.8级,其最小拉力载荷 ...

    受LIAOYAO大侠提醒,才知道我弄错了:不锈钢螺栓和普通螺栓是不一样的,我把对普通螺栓8.8级的理解套在不锈钢螺栓上了。(注:学习了,我现在才明确知道不锈钢螺栓是不一样的!感谢LIAOYAO大侠!)
    根据《GB/T 3098.6-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的标记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标记钢的组别,第二部分标记性能等级。
    钢的组别标记由字母和一个数字组成,字母表示钢的类别,数字表示该类钢的化学成分范围。
    性能等级标记由两个数字组成,并表示紧固件抗拉强度的1/10.
    例如:A2-70    表示:奥氏体钢,冷加工,性能等级70(最小抗拉强度700MPa);
             C4-70    表示:马氏体钢,淬火并回火,性能等级70(最小抗拉强度700MPa)。
    标准《GB/T 3098.1-200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规定的机械等级(3.6~12.9共10个)是适用于碳钢或合金钢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各位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