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漆能耐高温吗

楼主(2015-11-19):
一般的烤漆处理能耐多高的温度啊

网友:
不能,
耐多少与漆的成分有关,与何种定型方式无关。烤漆只是一种工艺
若说的不对请多指教
@一朵娇粉嫩的花

网友:
有环氧树脂的陶瓷漆,听说短时能到250度。

网友:
这种问题无法回答

正常的话100-200度吧

网友:
呵呵,不行就喷铁氟龙吧,就是不粘锅的那种涂料。可以耐温250℃。

网友(2016-09-23):
烤漆不太清楚,喷塑的话大概200以下没问题

网友:
貌似不能,我们这边为了耐120°就换作耐高温的漆了

网友(2016-12-13):
耐不耐高温还是根漆的种类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