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片断了

楼主(2015-11-19):
各位大神,如图弹簧片(65Mn  镀锌)受力(在弹性限度内)后断了(以前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有人说是氢脆现象造成的·,那么问题来了:

是否可以镀达克罗或者无铬达克罗,去除氢脆?

还有别的原因造成断裂吗?谢谢

网友A:
在哪用?受什么载荷?原来的热处理情况?

网友B:
电镀之前和电镀之后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电镀造成的

氢脆可以用200度4小时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用?受什么载荷?原来的热处理情况?

用于和橡胶垫接触制动;载荷700-900N,调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之前和电镀之后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电镀造成的

氢脆可以用200度4小时去除

谢谢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之前和电镀之后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电镀造成的

氢脆可以用200度4小时去除

前辈,在问一下,去氢对镀锌表面质量有影响没,望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在问一下,去氢对镀锌表面质量有影响没,望赐教,谢谢!

早期氢脆都是在电镀锌OK,钝化颜色之后来去氢,这样导致钝化膜经过高温失水开裂等等问题,盐雾测试下降的很厉害

现在都是电镀锌后去氢,然后再去钝化,最好镀锌膜厚{(蓝白锌电镀前控制在膜厚8um以上),基本盐雾测试会好一些

网友(2016-01-06):
应该跟使用情况有关系,你多数都是断的这里,清脆那不一定都会在这个地方断裂的。
还有锰钢镀锌应该还好吧。60Si2Mn和55CrSi据说镀锌有明显的清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