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转动噪音如何消除?

楼主(2015-11-20):
结构示意见附图
图1-3壳体中的红色孔中压入一根轴,轴上套一个齿轮,用手拨动齿轮旋转时有噪音,如何消除?请各路大侠指点迷津。
壳体材料:铸铝
轴材料:不锈钢
齿轮材料:PPA(注塑成型)
壳体孔尺寸:φ5(+0.012~0)
轴尺寸:φ5p6(+0.009~+0.001)
齿轮参数:模数0.7,齿数35,压力角20°,中间孔径φ5(+0.15~+0.05)

网友:
是不是中心孔公差偏大了φ5(+0.15~+0.05),齿轮在轴上有点晃荡,而且我看你发的三维图,齿轮齿顶圆和旁边的搭子挨的很近,是不是在运转过程中会有点干涉(也是由于中心孔公差偏大)

网友:
可以找上海翔恒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有专门的专业技术为您做专业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