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龙加湿棍怎么焊接变形量最小? 急

楼主(2015-11-19):
4.5米绞龙      轴直径108mmX12 mm      螺距150mm        螺旋直径500mm      23个螺旋,  每个螺旋由14个直径25圆钢 点焊组成。 怎么焊接才能把主轴变形量降到最小?   谢谢!!

网友A:
点焊的变形就应该很小了。以前做过绞龙,轴70,长4米多,螺旋直径200多,做完一看好几道弯,没办法,刚性不够。你这14个25的圆钢焊完也够沉的,轴的刚性相比是不是也不够?如果真控制不了变形,不如考虑焊后校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的变形就应该很小了。以前做过绞龙,轴70,长4米多,螺旋直径200多,做完一看好几道弯,没办法,刚性不 ...

绞龙  焊接完了,整体变形量  6mm。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