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10#钢的刀具

楼主(2015-11-19):
情况是这样:

直径60的10#钢,钻通孔15.5,然后上数控车排刀加工内孔到17.6,公差0.05!

普通的36经济型数控,广数980TD的系统,转速S1800,走刀280左右。内孔加工两刀,第一刀17.1,第二刀17.6!原来都是Q195的材料,一直都用京瓷的CCMT09T304 TN60的刀片,效果还不错!不过最近客户要求更换为10#钢的材料,发现加工内孔的时候总是不断屑,很多时候车出都是很直很长的像钢丝那样的铁屑,容易造成内孔和端面的划伤,影响内孔尺寸和外观!三菱的UE6020的刀片也试过,效果差不多!

另外圆正六边型的刀片情况也是一样,用的也是三菱的UE6020,外圆加工时也是不断屑!

求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刀片推荐,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种软钢是不太容易断屑的,加大进给和冷却液压力吧。

网友:
走刀明显慢了,加快一倍以上看看,

网友:
TN60是金属陶瓷刀片,我喜欢用它精加工。切深注意
粗加工UE6020可以,好的断屑槽和合理的偏角。
外圆虽说六边刀片当下很主流,这种情况下四方形刀片我更钟意一点,(台阶圆另当别论)也要配合合理的断屑槽。

网友:
像这些不爱断屑的材料,楼主试过铣刀吗?把铣刀夹到刀架上(当然要先磨出偏角)。

网友:
楼主 你好 建议你尝试以下四种办法
 1.提高进给量  2.减少刀尖角度
3.减少刀尖半径 4.改变刀片断屑槽
我公司主营数控刀具,可为你选择合适的刀片  王生   电话:13712145729  Q:1051859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