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红圈的部分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5-11-19):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怎么也传不上图片,重发)

画红圈的部分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是加工好了,两部分焊在一起的吗?可是剖开看没有一点缝隙啊.....另一张图是外面,绿圈部分看着像是焊接的,但是又不怎么粗糙。

网友:
应该是先加工好,再焊接的。

网友:
看着像焊接的,氩弧焊,内孔高温变色。

网友:
是不是摩擦焊后车了下焊疤?

网友:
焊接后抛光

楼主:
可是内壁里一点焊缝都没有啊  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焊接技术

网友:
应该是高频焊接

网友:
肯定是焊接出来的,只是方法不清楚。你要是拿磨床上磨肯定可以看得出来缝隙什么的,不过会很细微。

网友:
有条件的话,做做金相就知道了。第一张的细孔孔径能不能进刀??如能进刀的话可能是车的,变色可能是车的时候冷却液进不去的原因。第二张就明显是焊接的,具体是哪一种焊接方法看不太明白(二保,氩弧焊,火焰钎焊、、)。

网友:
我告诉你吧,是高压电流焊接

网友:
应该是加工好焊接的

网友:
焊接后再车一下。

网友:
这种我公司上海翔恒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经常加工的,是用高频焊接来实现的

网友:
是摩擦焊接吧。

网友:
氩弧焊也能做到这个成色的,夹具装好了,让工件旋转,固定焊枪,走一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