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外径23长的细轴怎么加工

楼主(2015-11-19):
我有几百根1.5外径23长度的细轴要加工,哪位大侠有高招啊、无从下手了。顶真也顶不来,

网友:
凸轮走心车床应该能加工,数控走芯机也可i人

网友:
直接平磨就OK啦,不过得磁性比较好的东西,精度不低于0.01。技术好点的平磨师傅直接拿针放在磁台上滚,我们公司有很多白钢针就是这样磨的,不过速度确实会比较慢。

网友:
滚针轴承里面的滚针,是怎么搞的啊。

网友(点评):
那个数无芯磨床加工的, 镀铬轴不就是这样加工的吗,

网友:
同意2 楼的观点,另外无心磨也可加工。我们最小加工0.7mm的

网友:
无心磨加工最简单

网友:
直接买1.5的不锈钢丝切断不就好了。

网友:
联系做圆柱销的厂家

楼主:
忘了说,我那个产品中间有4.5外径的台阶的,两边是1.5乘23的细轴

网友:
这样也可以在磁台上磨,没什么问题的。不过这4.5的台阶不能太长(12以内),否则就要上磨针机磨了,我们厂在磨针机上可以磨四五十长的(直径1.5),跳动0.01-0.02

网友:
数控走心车床非常适合加工此类细长轴零件!!

网友:
直接买冷拉钢

网友:
如果是普通外圆磨床加工的话,建议来回调头,多次加工。必需用跟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