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行李箱拉桿內部結構原理

楼主(2015-11-19):
請教各位高手,行李箱的拉桿內有卡榫,可以隨使用者喜好來調整長度,想請問這裡面的構造長什麼樣子呢?它是怎麼樣的原理呢

网友:
就这十几元配件的问题也堪称  理论探讨(高端)

楼主的视野也就一斑。

里面结构就是凸轮机构的运用。

网友:
直接把它拆开看,才十几元。

网友:
砸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没拉过拉杆箱,都是背个包包~个人猜想,里面应该和雨伞一样,是个球头柱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