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凹特征,请教

楼主(2015-11-20):
问一下大家,SOLIDWORKS2012 中压凹特征是在零件环境中操作,还是在装配环境中操作的?谢谢。

网友A:
没用过,刚才试了一下,零件中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刚才试了一下,零件中可以用。

怎么个操作法?

网友:
特征针对的是零件,装配体是配合起来的

网友:
零件中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操作法?

我画了一块板和一个与板相交的圆柱,然后用压凹命令,分别选择板为目标实体,圆柱为工具实体区,可以实现压凹。另外注意这两个特征要为不同的两个实体才能压凹。

网友:
设计库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了一块板和一个与板相交的圆柱,然后用压凹命令,分别选择板为目标实体,圆柱为工具实体区,可以实现 ...

零件装配中能不能用凹压呢,汽车行业有些不规则的管子,我需要做夹具固定他们,必须先画出有管子形状凹槽的压块才行,那么带有不规则管子凹槽的压块怎么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装配中能不能用凹压呢,汽车行业有些不规则的管子,我需要做夹具固定他们,必须先画出有管子形状凹槽 ...

你能不能发一个你要的具体案例,我来试试,或者让大家试试,这样解决问题更高效。我觉得也许有更好的办法,不需要用压凹。

网友(2023-07-21):
引用 楼主:
零件装配中能不能用凹压呢,汽车行业有些不规则的管子,我需要做夹具固定他们,必须先画出有管子形状凹槽 ...

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