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这样配合会出现什么状况

楼主(2015-11-20):
对机械不懂,没事就想到这个,哪位前辈给说道说道。

网友:
齿相互咬着,一步也转不动,你不缕下正反转关系?

网友(点评):
4个就打架,还能转?

网友:
好像没有这样用的吧,没见过。小朋友的玩具里,有类似的,就是拼装着玩的,多了也转不动,阻力太大,动力不是线性传递的,容易打架,干涉。

楼主:
哦哦,如果是这样多的轴动力怎么传递呢

网友:
没法动啊

网友:
这叫堆积木

网友:
没法转动

网友A:
从转动方向上看,不打架不干涉

网友B:
遇到这种事情,可以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就不看不说话。
看了,不动脑筋就下结论就要闹笑话。
8楼已经画出各个齿轮的旋转方向了,有错吗?
没有错的话,能不能转动?这就要看制作精度了。
我在前些年发过一个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537《机械设计实例:复合管设备》,中间有个16个伞齿轮相互啮合的结构。图纸画出来,有朋友下结论说转不动。制作出来的实际情况是用根小指头轻轻一推就能转。
制作精度够,没有理由不能转动。
另外,如图所示的结构,对齿轮的齿数有限制。楼主没有画错,但不知是否清楚。

网友(点评):
不动脑筋就下结论就要闹笑话。

网友:
只要精度上达到了能转起来,4个齿轮刚好构成一个循环,无论怎么叠加都能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事情,可以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就不看不说话。
看了,不动脑筋就下结论就要闹笑话。

目测楼主应该是用的一样的齿数和模数的齿轮。阵列方式做的示意图

网友(点评):
注意到对齿数的要求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转动方向上看,不打架不干涉

赞同

网友:
就算能转,这样的传动结构意义在哪里呢,想不出来

网友(点评):
没有实际意义。不过,脑筋急转弯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众多年轻人趋之如骛?

网友(点评):
前辈的答复,就有脑筋急转弯的味道!向前辈学习了!

楼主:
是一个朋友做的装瓶的方案,颗粒料,料有一定粘性,一次25个瓶,瓶口小肚大,带动螺旋排料,我给出的这个主意

楼主:
单个瓶装满5秒,太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朋友做的装瓶的方案,颗粒料,料有一定粘性,一次25个瓶,瓶口小肚大,带动螺旋排料,我给出的这个主 ...

觉得搞复杂了。整体机构在动就可以了,何必搞得25个都在动呢?
现有的装瓶机,在装瓶的同时在移动运输。

网友:
这个对制作精度和安装要求太高了

网友:
四齿轮设计,怎么设计中心距跟齿数?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383

网友:
看到运动方向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