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丝孔的冲压问题

楼主(2015-11-20):
我公司机床是数控转塔冲床。主要用的1.5mm厚的冷板。想用翻边冲 冲出M5,M6的底孔再攻丝,不知道是否可行?
有两点疑问1:翻边有多高,攻的丝是否耐用
                 2:既然有了翻边,板的下面就不 平了,是否影响后续的冲压!

麻烦有经验的大大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M5 M6螺纹长度基本要7-8mm,M6的牙高0.5mm,1.5mm的板厚强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6-01-25):
先冲孔后翻边,翻边高度取决于孔直径,攻牙或自攻都可以o

网友(2016-03-08):
翻邊的建議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