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维修“乌龙”

楼主(2015-11-20):
     今天一台压滤机液压站更换油泵后发现油泵出油口流量不够,吸油管(液压软管)未接滤芯,电机方向转速正常,最大怀疑对象为液压泵(定量轴向柱塞泵),更换一台后仍是这样。拆开液压泵,未发现异样,再更换一台仍是如此。吸油口也确定无吸空,最后把吸油管去掉,油口直接浸没在液面以下,发现出油口油液正常,后检查吸油管在弯头处吸入一个电磁阀插头上的橡胶垫把油管堵住了。此事可以得出,吸油口安装一个粗过滤还是有必要的,另外在维修过程中注意不要把异物掉入液压站内。
     以前还碰到过,液压站底部有油泥,一开泵刚开始有压力,一会儿就没压力了,原来是开一会儿后油泥就被吸附在滤芯表面,减少了流量,这种情况一般需要更换液压油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液压站在长期欠维护时,油液中的颗粒在停机时沉淀,开机时由回油管口朝向箱底带压把已沉淀或者未沉淀的杂质搅拌起来,泵又接着吸油,细小颗粒从粗滤芯网“溜走”,粗颗粒被吸符在滤芯网外,有的被卡腰。定量柱塞泵也好变量也罢,进油口是不允许装滤网的,最好的办法是;整个系统油液回油箱时在箱外安装精过滤器,这样可以省去大拆大修又脏油的麻烦。至于沉淀在箱底的硬泥,在大修时放净油,塑料刮刀刮下来,ok!这个不用弄弄面粉了。

网友:
说来也巧,刚工作遇到过格兰富高压水泵吸进去pvc垫块导致流量下降的...

网友:
感谢分享。也碰到过因为噪音大换泵,换过之后还是存在这个问题。
最后发现也是滤器堵了,而且滤器装在入口管线法兰处的,离进口40cm左右,很难发现(好多年没有拆过了,呵呵)

网友:
杂质多也容易坏电磁阀

网友:
三年前拆过一台日本产的快艇变速箱,内部的液压与润滑油路各异,但油却是只有一个油箱,在保证液压用油精细度的条件下对变速箱进行润滑,所有的传动零件(齿轮)都泛着白光,没有任何锈迹,可见任何事,只要做到精处,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在中国,多次听说过外科医生在手术之后把纱布,聂子,甚至手术刀片遗留在病人体内的,可见各行各业都有这类败家子,对自己的工作极不负责。而中国在这方面却又是法律的空白。

网友:
如楼主所述,噪音应该异常,且出油口应该有气泡,楼主没发现?

网友(点评):
因为出油口流量确实太小了,油泵出油管又是朝上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中国,多次听说过外科医生在手术之后把纱布,聂子,甚至手术刀片遗留在病人体内的,可见各行各业都有这类 ...

还有些是故意

网友:
液压系统故障70%跟油液 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