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铝型材焊接的框子加工难度大不大?

楼主(2015-11-20):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铝型材焊接的框子加工难度大不大
加工的费用大概多少,这个材料在淘宝网上面大概12-15块钱1米左右

网友:
是啊,铝不好焊的啊,我们铝型材都是用螺钉装起来的,要求不高刚性可以的

网友:
要看铝型材的处理状态。前公司的电动车底盘就是铝型材折弯焊接的。

网友:
没有焊接辅助工装,你怎么焊的好,你如果就一件,就要考虑好了,

网友:
有拿铝型材焊接机架的吗?  用方通或者角钢等型钢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直接组装不行吗?铝型材焊接?铝不好焊啊

是的,不好焊,但是要求这样做,只能找找有没有办法了

网友B:
何不用角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不用角钢?

太重了,我要质量轻

网友C:
一看就是刚毕业做的设计,理论家,那么薄,很容易被击穿,就算不考虑热变形,焊点也会非常难看

网友D:
有焊接铝材的,费用高一些。没什么难度。

网友:
你先研究用啥焊接吧,研究完了,就好弄了

网友:
角马不可以吗,非要焊接

网友:
5焊接 还可以 6就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刚毕业做的设计,理论家,那么薄,很容易被击穿,就算不考虑热变形,焊点也会非常难看

你还真说错了,我这里还真有个别人做好的成品,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焊接铝材的,费用高一些。没什么难度。

是的,因为我这里有别人做好的成品

网友:
这个要有技术啊

网友:
去用泡沫模具铸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我这里有别人做好的成品

5系列 的 铝 好焊接啊...........看材料的..........

网友F:
舞台truss架全TM铝,貌似没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舞台truss架全TM铝,貌似没啥难度。

谢谢你的信息,我去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5系列 的 铝 好焊接啊...........看材料的..........

谢谢,我去查下看看

网友G:
我们公司到现在还在解决铝焊接一次合格率问题,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铝焊接的相关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到现在还在解决铝焊接一次合格率问题,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铝焊接的相关知识啊

我找了一家单位给我去做了,等做好我看看质量再问问他们怎么焊接的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一家单位给我去做了,等做好我看看质量再问问他们怎么焊接的告诉你

好啊,谢谢,记得联系我

网友:
铝材也可以焊接,就是没铁和不锈钢那么好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重了,我要质量轻

换不锈钢管,强度高重量轻焊接方便

网友:
非常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