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桁架机械手的驱动

楼主(2015-11-20):
请教各位高手 桁架机械手是用什么设备和软件驱动伺服电机使其完成动作的呢?

网友A:
桁架机械手有专门的系统的,注塑机专用,或者其他专用,也可以自己PLC弄,一台的话,注塑机用的桁架机械手系统,我知道有,华成,新睿,你搜淘宝就有的卖

网友:
自己搞的话你至少要会单片机,先买电机及电机驱动器,然后自己写空间圆弧插补及一些过度曲线算法去控制;不会写也可以买别人的运动控制卡,直接发指令给控制卡控制曲线;如果想省时间直接买专门的系统。

网友:
采用普通PLC写程序也可以,一般小公司都是用PLC,大部分做集成应用的也是用PLC

网友:
PLC、伺服的都有,看你们打算做哪种咯

网友:
DING - 问题值得深思

楼主:
我想用伺服电机进行XYZ州的控制,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控制伺服电机的动作,是PLC还是什么的?我比较偏重于三菱的,还有控制的软件用什么

网友(2016-03-23):
PLC就可以嘞~

网友:
学习学习,好多小公司开发这个系统的,我们公司也在用

网友:
只行直线吗?不用几轴一起联动吗?

楼主:
只是直线运动

网友(2016-09-05):
一般来说,就是西门子和三菱两套系统嘛。
其实西门子的上手比较容易,但是真的要用熟练的话还是三菱比较适合。
西门子东西太多,太复杂了。

网友(2018-03-29):
现在一般都是用PLC ,也有厂家在做控制器,但是适用性不是很强,不同项目的要求不同的

网友(2020-03-30):
如果想比较高端的话,建议用数控系统。我们现在就是用的9轴联动桁架采用西门子数控系统进行控制的,感觉比PLC好用。

网友(2021-08-26):
引用 网友A:
桁架机械手有专门的系统的,注塑机专用,或者其他专用,也可以自己PLC弄,一台的话,注塑机用的桁架机械手 ...

请问,桁架机械手最大有多大的,我们需要26000*8000*4000;工件250公斤,定位精度正负2毫米。能提供线索或厂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