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用以雕刻机加工?

楼主(2015-11-20):
请问proe制造模块能否用于3轴雕刻机加工一些亚克力板材料的零件?

网友A:
可以,proE本身可以用于CAM,三轴NC是比较简单的,具体请在网上搜索相关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proE本身可以用于CAM,三轴NC是比较简单的,具体请在网上搜索相关教程。

多谢指点

网友:
编程都是一样的,机器不一样,后处理不一样,只要后处理能解决,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