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小弟有超声波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20):
395锻件毛坯圆钢 探伤      2mm灵敏度   低波加43.4dB以后屏幕满是杂波 怎么回事?如图

楼主:
20  2.5M的探头

楼主:
没人理了

网友(2016-01-16):
可能是锻件晶粒粗大,建议锻件再正火处理一下

网友(2016-09-14):
引用 楼主:
20  2.5M的探头

降低12DB探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