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铰孔问题

楼主(2015-11-20):
铣床用14D铰刀铰出的孔会大0.1,是主轴偏心太大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刀摆动太大,用百分百打打

网友(点评):
3000块二手铣床干的,现在没有测摆动的东西。 不知道一般的铣床能较出多少精度。

网友:
转速过高,余量过多?

网友(点评):
最慢转速,余量单边0.1

网友B:
1.确定铰刀的尺寸好着没,是新刀还是已经干过好多件的?2. 把铰刀弄到偏摆仪上看铰刀的跳动好着没。3. 如果刀好着,再把铰刀装到床子上再用百分表打看看。4. 如果以上都ok,那就是参数有问题

网友(点评):
新买的刀,刀的参数有问题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呢,10把中会有一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确定铰刀的尺寸好着没,是新刀还是已经干过好多件的?2. 把铰刀弄到偏摆仪上看铰刀的跳动好着没。3. 如果 ...

这个不好说,只有把活干出来合适不适合才能知道铰刀是否合适。供应商出场前都有检验,可以找他们售后要求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刀摆动太大,用百分百打打

14  0到+0.005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