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钢的耐磨性怎么样,做成齿轮低速传动可以吗

楼主(2015-11-20):
赛钢的耐磨性怎么样,做成齿轮低速传动可以吗?

谢谢。

网友:
POM的耐磨性很好,缺点就是加工后变形有点大。

现在很多都是二次料的,很脆,要做齿轮,买料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低速、轻载应该没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不选择尼龙?

网友B:
增强尼龙也是可以的啊,价格上会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择尼龙?

尼龙会比赛钢耐磨吗,我打算作一个上料齿轮,用金属太重太贵了,打算用硬塑料、赛钢或者尼龙,不知道哪个比较合适,是上钢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强尼龙也是可以的啊,价格上会贵些。

尼龙会比赛钢耐磨吗,我打算作一个上料齿轮,用金属太重太贵了,打算用硬塑料、赛钢或者尼龙,不知道哪个比较合适,是上钢条的

网友:
增强尼龙的的耐磨性还是很好的,电动工具行业有些传递低扭矩的齿轮就是尼龙的

网友:
尼龙属于齿轮常见材料,而且具备自润滑能力,寿命也很长,我用的广州车床的挂轮箱里就有一个尼龙的齿轮用于传递进给扭力,十几年了目前没见明显的磨损或者变形,而且一年都加不了一次油。和尼龙齿轮配合的是钢齿轮。

网友C:
从名字上看应该比较厉害,比钢还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名字上看应该比较厉害,比钢还厉害

。。。。。
元帅,你露馅了,还装不认识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