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回程如何实现不同的速度

楼主(2015-11-20):
一个50x300的气缸,在正常速度伸出后,缩回时,要实现前40较慢的速度缩回,后面260要实现快速回程,这个可以实现吗?我想通过一电磁阀+一单向节流阀不知道能实现不??希望有那位这方面经验丰富的,能指点,指点!!

网友:
或许可以。靠减慢排气来实现。气缸回程40处要加磁性开关。

网友:
如果楼主成功了记得讲下过程

网友:
直接上电缸或伺服缸吧,用普通气缸 来做,这不是它的强项,哈哈

网友:
楼上的真是 土豪...在正常的换向回路,加个两位三通阀 ,汽缸相应位置加个磁簧管 就好咯

网友A:
在需要减速的位置固定磁性检测开关,收到信号后,电磁阀2通电

网友(点评):
好专业!!示意图都画了!!顶一个!太热心了!!

网友:
或者活塞杆端部再加一个小气缸,需要减速的时候拉一下,需要增速的时候推一下
.

网友:
SMC现代实用气动技术(第三版)这本书上有讲到很多速度控制方面的例子。

网友(点评):
气动了解不够,请问您有这本书吗?能不能发给我,邮箱winerwang.ok@163.com 谢谢!

网友(点评):
标准分享网找吧

网友:
6楼方法是对的

网友: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推荐FESTO的气缸,可以用比例阀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减速的位置固定磁性检测开关,收到信号后,电磁阀2通电

请教一下
这样的话,2种速度情况下的气缸压力会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这样的话,2种速度情况下的气缸压力会有变化吗?

压力不会有变化,只是的流量会发生变化

网友(2017-12-10):
缸径小或行程小的话,是不容易实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这样的话,2种速度情况下的气缸压力会有变化吗?

压力不变,只是限制流通面积,限制过气量,几公斤的气压还是几公斤,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