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货的小伙说我尺寸标错了

楼主(2015-11-20):
大家晚上好,我图纸中有一处轴承与轴承孔的配合,实测轴承外圈尺寸20.97,所以外发图纸中孔标注的为21(-0.02,-0.03),零件送过来后,发现轴承安装困难,敲进去后轴承内圈转动很卡,用卡尺测量,孔直径20.94——20.95,打电话给送货的小伙,他答应拿回去在加工下,今天又送过来,说是我尺寸标的有问题,应该标正公差,就此问题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
看工况需求,要过盈还是间隙等配合,不一定是正也不一定是负,不过没按图加工是个问题

网友A:
有些人习惯了看有正公差。不过,没加工好就是没加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习惯了看有正公差。不过,没加工好就是没加工好。

轴承座可以是负公差,但必须有理由。
另外紧配合对轴承游隙的影响还要考虑。

网友(点评):
外径21的轴承,俺推测是冲压外圈,内径15外径21,其他类型的轴承一般不会有21的尺寸,这不在常用标准数里。

网友B:
21(-0.02,-0.03)  基本尺寸21的孔 IT6 是0.013 .........好精密

网友:
不知道20.97是怎么回事,,,,,正常是21啊,

网友C:
外径21,楼主是用冲压外圈滚针轴承吧!
如果是,那么楼主给的公差是在规范附近是数值,可以接受的范围。

以上推测若是符合,就可以肯定是加工不到位。

网友(点评):
卡尺的问题,周一重新测了20.99,用二次元测外径为20.995,另一个为20.996,之前不知道轴承的公差范围,所以没怀疑测量值

网友(点评):
加工也确实没按尺寸来,返工后测量为20.98-21,这样轴承轻微敲一下就能进去,这次长记性了,外圈配合采用基轴制

网友:
公差不一定要正的,这样标从规定上来说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径21,楼主是用冲压外圈滚针轴承吧!
如果是,那么楼主给的公差是在规范附近是数值,可以接受的范围。
...

Liao侠
1. 刚查了下资料,61801外径是21
2. 如果是冲压滚针,则外圈直径是不能用卡尺测量的。

网友(点评):
查61801的确是21外径,俺对球轴承一般不会选用薄壳型的,发帖前也大概浏览下样本,没注意到这个型号,再看一次才清楚俺是将目光关注在微型轴承上,让您笑话了。 用卡尺测量孔直径,这个也很醉人。

网友(点评):
Liao侠,咱俩互相讨论,以后不要说“笑话”二字了;否则我都不敢向你请教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测量技术我也醉了

网友(点评):
楼主说外径20.97,俺直觉就不会认为是球轴承,而是直接想到冲压外圈,除非是烂的离谱的作坊出的轴承,不然应该外径不会小这么多。

网友(点评):
话说回来,楼主这1丝容差的要求也是很高啊。对于轴孔配合,算是5级精度要求了。我给鬼子标注容差低于5丝,一群人就开始哇哇叫了。哈哈

网友(点评):
Pascal大侠,为什么冲压滚针轴承外圈不能用卡尺测量呢?

网友(点评):
真的是61801,果然民科的确是不同于凡人,不但测量误差大,设定的公差就直接是过盈级别,的确是过瘾。

网友(点评):
这么菜B的一个问题竟然惊扰众神了~负2到3个丝 是挺过瘾~

网友D:
LZ,能否告知轴承型号?

网友(点评):
楼主下班咯,明天请早 ^_^

网友E:
标注问题,轴承装配轴是负公差孔是正公差。过盈配合容易把轴承挤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注问题,轴承装配轴是负公差孔是正公差。过盈配合容易把轴承挤死。

是不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说孔是正公差?我这里21(-0.02,-0.03),理论值是20.97-20.98,与轴承外圈20.97属于过度或间隙配合啊?

网友F:
外圈不宜给负差。原则上是轴承与转动或工作的零件是紧配合,与机架连接的零件是松配合。
一个是轴承外圈受挤压变形要比内圈受挤压变形量大。还有是轴承热胀冷缩的话会向外胀。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反正我这里尽量不给过盈配合,要不工人师傅们不高兴了,装上更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0.02,-0.03)  基本尺寸21的孔 IT6 是0.013 .........好精密

我的意思是想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假设加工没问题,那么尺寸应该是20.97-20.98,与轴承外圈20.97有0-10丝的间隙,那么,我这个公差是否符合要求,也就是说我标负公差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0.01叫10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圈不宜给负差。原则上是轴承与转动或工作的零件是紧配合,与机架连接的零件是松配合。
一个是轴承外圈受 ...

您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这给负差的原因是实测外圈直径20.97,给-0.02,-0.03的公差,理应属于过度或间隙配合的,我就是不想让外圈能有很大游隙,更多的还需要您的指点

网友(点评):
注意:有了实测尺寸后,要规整到标准的工称的公称尺寸后,再以此为基准设计另一个件的尺寸和偏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想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假设加工没问题,那么尺寸应该是20.97-20.98,与轴承外圈20.97有0-10丝的 ...

额,1丝=0.01mm,上面属于个人错误,说实话机加工了解的少,对丝这个单位很少用,之前边公差0.2多说20丝,今天把0.01的间隙就一口说成了10丝,各位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能否告知轴承型号?

轴承型号:61801
外径21,内径12,宽5,盒子上写的NSK,但应该是水货,很水的那种,另外也可能卡尺有问题,电子式的,每次清零后再打开,会有-0.04的负值显示,虽然是清零后使用,但是估计其中读数还是有问题,下次我再核实一下卡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0.02,-0.03)  基本尺寸21的孔 IT6 是0.013 .........好精密

谢谢指点,个人愚昧,从未考虑精度,以后记住了,再此受教了,感谢。

网友:
轴承外圈是基轴制吧,你标这个公差,送货小哥,说你是菜B,没说错。

还负2到3个丝,这么小的外圈,你试试一个丝打进去。

网友:
先不管外孔这样标注对不对
楼主的去掉公差后的尺寸比轴承外圈还是大的呀,怎么会放不进去呢?
如果真是20.94没错的话,就是加工的不对。

网友(点评):
加工形状也会有误差,圆度和圆柱度都会影响这个,我是看到Pascal大侠的回复

网友G:
你的基本尺寸是20.97-20.98,公差0.01,你加工个试试,有那么精密么?你要是21(-0.02-+0.1)就好了,装上去属于过盈配合(不好拆)。

网友(点评):
恩,因为没加工过,所以也不知道精度给的不合理,21(-0.02-+0.1)理论是间隙配合,实际过盈是因为形状公差的原因么?

网友:
21(0,-0.03),不是说标负公差不行,你给的精度太高,装个轴承而已。

网友:
加工公差表出来了就得按这图纸加工,加工出来有误差那就是加工的问题,跟轴承是令一码事。一般轴承应该都是大0.01这样。

网友(点评):
恩,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不管你标注是否正确,他没按你的尺寸加工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电子式卡尺测量轴承精度本身就不靠谱,要用千分尺的

还有21的外径,实测少3丝太大了

网友(点评):
恩,估计是测量的问题,下周用二次元测一下,然后公布真相

网友H:
一看你就是新手,你的肯定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看你就是新手,你的肯定不对。

一看就知道你是高手,

那高手大虾,
你说说不对在哪儿?

网友:
实测值也不能保证每个轴承都一样啊,那么小的轴承我一般标0----+0.01,基本上大拇指可以摁进去。

网友(点评):
恩,我测了两个轴承,也只需要两个轴承,所以就那么标了,另外上面都在说我精度给的太高了,您这里虽是正公差,但0.01精度跟我要求一样严格,您算论坛的元老了,想听听关于0.01的看法

网友(点评):
给韩国做过一批货,N久之前,人家就是那么要求的,0.002-0.01,不是测出来的,是安装感觉出来的,

网友(点评):
加工到0.015就松了。是专用千分表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型号:61801
外径21,内径12,宽5,盒子上写的NSK,但应该是水货,很水的那种,另外也可能卡尺有问题 ...

1.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的外圈很薄、并且是冲压出来的,刚性、圆度都不好,所以不用通用量具来测量外径尺寸。
   生产上控制的是Fw尺寸,检测Fw尺寸是把轴承压入环规,再用止通规来检验。
2. 合格的61801外圈外径公差是0~-0.009,你的实测值超差了。

网友(点评):
以上两点都是我之前不了解的,特别是第二点,昨晚找P0轴承公差,才知道这个规格的轴承公差范围是0~-0.009,所以之前也没怀疑测量的问题,现在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圈不宜给负差。原则上是轴承与转动或工作的零件是紧配合,与机架连接的零件是松配合。
一个是轴承外圈受 ...

1. “原则上是轴承与转动或工作的零件是紧配合,与机架连接的零件是松配合”,轴承装配原则不是这样的。
2. “轴承外圈受挤压变形要比内圈受挤压变形量大”,不对,同样的过盈量,外圈变形量要小。
3. “轴承热胀冷缩的话会向外胀”,一般轴承运转后内圈温度比外圈高,所以轴承会外胀;但也有一些特殊工况是外圈比内圈温度高,相对来说,轴承是内缩了。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深入透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说孔是正公差?我这里21(-0.02,-0.03),理论值是20.97-20.98,与轴承外圈20.97属 ...

1. 机械零件是实在的物体,不是数学上的一个几何体。
2. 理论上一个20.97的轴能轻松放进一个20.98的孔中
3. 但是,圆度误差多少?圆柱度误差多少?测量误差又有多少?这些误差是轴、孔都有的,所以20.97的轴不用外力很难放进20.98的孔里面。

网友(点评):
恩,我这方面实践的太少了,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标20.9(+0.07,+0.09)得了

网友(点评):
嚓,直接扔进去了,大人真乃神人也。

网友(点评):
看错了,,,,不会轻松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基本尺寸是20.97-20.98,公差0.01,你加工个试试,有那么精密么?你要是21(-0.02-+0.1)就好了,装上去 ...

这个不是间隙配合,装上去,拆下来都需要治具。你说呢

网友:
我们是这样选:

1. 看工况;

2. 如下图选择;(查手册,下图示意)

3.  选定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