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自动供料排列上料,全自动化,如何设计?

楼主(2015-11-20):
该零件如图所示,现在零件由人工拜访在工作台上,由机械手自动抓取,现在想零件自动供料排列上料,全自动化。请问如何设计,谢谢!

零件

零件

人工摆放

人工摆放

网友A:
推荐一本书  自动机械供输装置     赖耿阳

网友:
多少价格,可以给你设计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你发过的帖子,你是想用视觉吗?想做纯机械的,量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本书  自动机械供输装置     赖耿阳

这本书我有,主要是这种零件属于异形件,自动上料不好弄。请问你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B:
不知道对表面碰伤有要求没?

网友:
跟振动盘厂联系,看他们有没有办法

网友C:
楼主试过在一个尼龙板(玻璃板)下面过一整条穿磁铁的链条(用链条,磁铁不会左右偏离)选料吗?竖直放置,由下往上,经过几个挡片(毛刷),最后为把手倒置方向,

楼主可以做做实验,一般厚5mm直径20的磁铁,隔离板子2~3mm厚,就可以拉起30~50g的东西。
吸力刚刚好,可以左右摇摆,

写了这么多,才看见有可能材质是不锈钢,如果是201的也可以洗起来。

网友D:
投个十几万,试试视觉引导机械手。

网友:
前面工序考虑自动下料,摆放置于tray盘中,后面只要tray盘流转就好了

网友:
从前面工序想办法,物料统一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投个十几万,试试视觉引导机械手。

层主可以详细说明视觉引导机械手这一提议吗?我们现在有类似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层主可以详细说明视觉引导机械手这一提议吗?我们现在有类似案子

技术很成熟了,深圳那边去找吧。

网友F:
大点的振动盘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过在一个尼龙板(玻璃板)下面过一整条穿磁铁的链条(用链条,磁铁不会左右偏离)选料吗?竖直放置, ...

你所说的那种我以前设计过,上面是皮带,皮带下面是薄不锈钢板,不锈钢的下面是磁条。零件放置在皮带上,皮带传送工件向前运动。这种的不适合。你有其他的点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点的振动盘应该可以实现

零件多了就很重,估计振动盘不好实现,我刚开始想到的是用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对表面碰伤有要求没?

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过在一个尼龙板(玻璃板)下面过一整条穿磁铁的链条(用链条,磁铁不会左右偏离)选料吗?竖直放置, ...

你那种的可以说的更详细点吗?

网友(点评):
今天我去展会看了,(上面我说的那种,如果是不锈钢不可靠)和你尺寸差不多的零件都可以振动盘,楼主还是去找找振动盘吧。

网友:
震动盘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过在一个尼龙板(玻璃板)下面过一整条穿磁铁的链条(用链条,磁铁不会左右偏离)选料吗?竖直放置, ...

你展会看到的可以贴图或者视频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没啥可分享的,只有翰晟和他们下面公司做的设备,剩下的都是注塑机机械手,和cnc上料机械手,在高端的全是国外买办。低端的是台湾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过在一个尼龙板(玻璃板)下面过一整条穿磁铁的链条(用链条,磁铁不会左右偏离)选料吗?竖直放置, ...

我这个后面也是用机械手拿到注塑机注射,成品是把手。希望大侠能够指导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你意思你问过做振动盘的厂家了,他们说不能做?你在多问问几家吧

网友(点评):
你如果不想用振动盘,但是可以利用振动盘原理,搞2个直震做个振动筛(出料用毛刷/PU挡住),出料只允许耳朵挂在圆枝上,多条圆枝做多个滑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多了就很重,估计振动盘不好实现,我刚开始想到的是用振动盘。

呵呵,振动盘只是筛选作用,可以少放工件,可以增加个料仓啊,经常性的补料
哈哈

网友:
视觉引导不符合实际情况,实现自动化不只是考虑抓取这么简单,可以考虑各工序间的衔接,整合你的生产,自动化才好实现。

网友:
视觉引导应该能解决,不考虑价格因素!

网友:
楼主愿意花钱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网友:
这个一言两语不好表达吧

网友(2015-12-25):
可以采用滚筒式集料,把料排列整齐,然后再分料,取料,安装

网友(点评):
请问滚筒式集料是什么样?

网友:
方案如图,轨道是直震動盘,做一个料斗往上倒料就好或者机械手往上扔料

网友:
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机械手是怎么自动上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