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振动

楼主(2015-11-21):
   本人在2.5米的铝型材一端固定电机+主动轮,另一端固定从动轮,L型安装板固定安装在铝型材两个面上的直线导轨上。同步带两端绕过主动轮、从动轮分别由压块压紧固定在安装板上。安装时用力拉紧,没用张紧机构。
   开机后,同步带带动L型安装板运动时有振动,这是没用张紧机构所以会这样吗?可能是控制的原因吗??

网友:
改变电机转速试试

网友:
我们公司一个私服送料机构也出现过电机运转震动的情况,后来发现是皮带有点松,所以很有可能是没有张紧机构的原因

网友:
2.5m你不张紧?

楼主:
之前行程更远的,也是用类似机构;不过4、5个车间小伙一起把条状同步带拉紧后用压块压紧,一直用的很好

网友(点评):
你之前远的,运行速度和这个一样的?

楼主:
电机转速加大可以改善振动吗?

网友:
是不是因为同步带有弹性,启动时瞬间力大,拉长了同步带,速度平缓后力小,同步带变回初始长度,不停拉长变短拉长变短,然后就跳动了?拙见,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
大部分原因是张紧没调好

网友:
不光是要张紧,需要加张紧轮,减轻带的震动,还有就是和速度有关

网友:
启动时的加速度太大了,加一个张紧装置吧

网友:
可能是直线导轨没装好,已经弯曲了,速度起来了就会振动

网友:
还要注意不能张得太紧,如果只是平型带的话,张得太紧也会打滑,产生滑动,建议加个张紧装置调节下试试

网友:
可能是共振,可以从低到高试试各种速度,找出振动最厉害的速度段然后避开。

网友:
加个涨紧轮吧。

网友:
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参数要调节,好像是刚性的原因,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震动很大,后来让电气的调节驱动器上的参数,就好了,我推测你的情况也是,因为皮带本身如果该固定的固定牢,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难道没人考虑各个轴之间的平行度问题吗?

网友:
有的介轮 还有跳动

网友(2016-01-17):
有同样问题出现,加减速放缓,降低速度

网友(2019-03-17):
学习了,楼主您好 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想问下您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