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图上轴承这样压紧对不对?有什么改进方法没?

楼主(2015-11-21):
一:8毫米压盖是否有点薄?采用M8螺钉
二:圆锥棍子轴承这样顶紧有问题吗?
欢迎大家指正问题,互相学习

网友A:
最好实际验证

网友B:
轴承外圈没有限位?轴会带着轴承窜动,往左边窜的时候,轴的台肩会磨压盖,右边的压盖也不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外圈没有限位?轴会带着轴承窜动,往左边窜的时候,轴的台肩会磨压盖,右边的压盖也不好装

左边压盖就是压紧防止轴承窜动,起不到作用吗?轴台阶磨压盖?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实际验证

小企业老板可不愿意东西报废

网友C:
同一个压紧轴承的垫圈是把轴承的内外圈都压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压紧轴承的垫圈是把轴承的内外圈都压紧了?

没有啊

网友:
用大螺母不可以吗?

网友D:
你那个压盖是像压带轮那样压轴承的?如果是M8螺栓拧太紧了,轴承压得太紧,螺栓不拧紧,就很容易松掉,建议轴承前端用圆螺母收游隙

网友(点评):
可以调节的最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压盖是像压带轮那样压轴承的?如果是M8螺栓拧太紧了,轴承压得太紧,螺栓不拧紧,就很容易松掉,建议 ...

空间不够用原螺母

网友E:
没问题,我这边很多这种类似结构,如果是辊子的话,记得一端为游动端,一端为固定端。端盖的M8建议改成M10及以上,或者3颗M8。

网友:
轴承外圈没有定位,轴承预压没办法调!把这两个解决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我这边很多这种类似结构,如果是辊子的话,记得一端为游动端,一端为固定端。端盖的M8建议改成M10及 ...

圆锥滚子轴承这样使用外圈不用定位吧?有的说外圈也要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锥滚子轴承这样使用外圈不用定位吧?有的说外圈也要定位

必须一端定位,不然的话辊子会轴向窜动,轴承容易坏!

网友:
按照图纸,轴的这一端是浮动的,内圈两侧固定了,外圈如果这样也过得去。

网友:
不对

网友(点评):
要说出原因来,哪里不对了。

网友:
如果轴 受轴向力的时候 有限位么?轴向力向左 轴的台阶跟右端盖能限位  可是轴向力向右时 如何限位?

网友:
我认为跟轴承外圈配合的孔 右端应该有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