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罐体表面如何保持光亮如鲜?

楼主(2015-11-21):
铝合金罐车表面使用一段时间后变黑,请问有什么方法在出厂前处理,能够抵挡后续风吹雨淋,依然光亮如鲜?
现有的一个设想是在表面喷涂一道清漆,会有效果吗?
请各位大侠支招,谢谢。

网友:
清漆肯定有效,最好抗氧化性强的漆

网友(点评):
多谢,回去就试试

网友:
铝是非常容易氧化的金属,你什么表面措施都不做当然不行。表面是需要喷漆的,具体漆的种类你可以参考铝合金幕墙板,也就是建筑外墙装饰板

网友(点评):
谢谢,给了我新的思路

网友:
氟碳漆,铝塑板上应用,耐候性极强

网友(点评):
谢谢,去找供应商弄点样品来试试

网友:
表面缠绕玻璃纤维布

网友:
你表面做了氧化吗?

网友(点评):
抛光了的,

网友:
做一层本色氧化行不行?

网友:
氧化光亮明显降低,喷涂才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