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台数控钻孔机,给钢管钻孔,用什么钻头,求指教

楼主(2015-11-21):
大家好,我想做一台数控钻孔机,给钢管钻孔121*5mm厚的钢管,材质为Q345B。想请问高手们,在不加切削液的情况下,用什么钻头钻孔合适,批量生产,要考虑钻孔的成本和速度,毛刺越少越好,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能加切削液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只考虑刀具材质就可以了?具体的可以查手册嘛。
帮顶,期待大神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孔,是不是考虑下别的方式,比如激光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孔,是不是考虑下别的方式,比如激光割...

激光割成本太高了,孔的加工精度要求并不是特别高,只要孔在最高点向两边偏+-0.5mm就可以

网友B:
钢管有多长?
冲制的孔是否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管有多长?
冲制的孔是否可以满足要求?

8.73m,25个孔

网友:
一台冲床,一台一个步进电机数控轴的送料机和模具就可以干了……

网友:
不锈钢加工的 他们都是冲的 也是薄皮的 而且毛刺在管里面  你这个冲应该不行的吧 对毛刺来说
钻头 就 高速钢 和 合金 两种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