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200iC重复定位精度多少?

楼主(2015-11-21):
问发那科机器人200iC重复定位精度多少?我们做了一个设备,机械手往供料台上放料,供料台用电缸控制,有四个位置,每停一次,机械手就放料一次。。点位对好后,良率为90%,过了两天,突然不稳定了(中间什么都没动),良率下降到80%。问一下机器人会跑点吗?还是有什么原因?(机器人用了四五年了)

网友:
用了四五年的机器人,没维修过的话,精度肯定降低了。。

网友:
样本上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们做了一个治具,验证一下机械手的精度。

网友:
结果呢,是机械手精度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