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斜齿轮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11-21):
我用45号钢做了一对圆柱斜齿轮,m=2.5,齿数比57:71,压力角20,螺旋角15(通过软件推算出来中心距为159.87)。我将两齿轮安装在齿轮箱上,确保两齿轮安装后,轴中心距158(158尺寸是齿轮箱保证的)。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
1).电机带动小齿轮时,转速不稳定,一会高,一会低。2).如果用手动转动大齿轮,正转好像还可以,反转一顿一顿的很厉害。
3).安装好后,手动感觉齿侧隙不是很大。请大神指点一下如何解问题。

网友A:
中心距差那么多啊

网友:
如果模数2.5是指法面模数,计算出来的中心距根本就不是159.87!如果模数2.5是指端面模数,很奇怪2个齿轮是怎样加工出来的?

网友:
楼主啊先不说你计算的对与错,你的理论中心距与实际中心距相差这么多,可有计算这相差的1.87mm要抵消掉多少侧隙吗?你尽然还能转的动齿轮,你这齿轮做的也很牛啊。

网友:
都是牛人、、我咋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怎么算的?说一下让我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首先,按照楼主给的参数,中心距计算就有问题,再者真就楼主所说理论中心距为159.87的话,安装在158中心距箱体中,一般肯定是转不起来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转动的。。。还请楼主上图

网友B:
你这个计算是不是按照直齿轮计算的,算错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可能是有变位吧

网友(点评):
但是他没有写上变位系数啊

网友:
我觉得,lz是不是加了变位。为了凑158的中心距,帮LZ算了下变位:

网友:
LZ上几张照片吧,让大家看看如何补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距差那么多啊

看看我的帖子,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计算是不是按照直齿轮计算的,算错了。

看lz的最新贴,齿数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