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umi上看到的转台

楼主(2015-11-21):
这个是在misumi上看到的转台,之前也有做过转台,检测用接近开关。存在问题是电机速度稍微快点,检测就被直接忽略掉了,一直转。不知道这种槽型光电检测响应速度怎样,之前没有使用过。有了解的请指教。

网友A:
这种检测头好像是微型光电开关。把对射式的光电开关微型化,一体化的产品。具体资料没有看,估计一秒钟要检测几千次,这么快的频次,应该是能检测到空隙的了。

不过即使这样,找到的原点每次还是不一致的。就看差多少。

网友B:
这种结构并不是用来做每次旋转定位的,主要是用于归零位和计数作用;如果要做,这个需要算你的负载和电机惯量比,或者加刹车

网友(点评):
好好理解哈私服电机刹车的用途,不然要吃亏的。我就吃过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并不是用来做每次旋转定位的,主要是用于归零位和计数作用;如果要做,这个需要算你的负载和电机惯 ...

恩,同意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检测头好像是微型光电开关。把对射式的光电开关微型化,一体化的产品。具体资料没有看,估计一秒钟要检 ...

依靠传感器检测的定位,可以用在定位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

网友C:
U型光电开关,计数用,1毫秒左右的响应时间,其他应用计算自己该懂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U型光电开关,计数用,1毫秒左右的响应时间,其他应用计算自己该懂滴

专业

网友:
楼主可以用这个转台来计数

网友D:
要从两方面看吧,一个是电机回零方式,一个是传感器检测频率
还不知道你想做什么用拿这个结构,4分工作位精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从两方面看吧,一个是电机回零方式,一个是传感器检测频率
还不知道你想做什么用拿这个结构,4分工作位精 ...

动力为普通电机,转90度然后停30s后,再继续转90度,停。定位精度当然不高了,正负5度左右都可以接受

网友:
用电动葫芦的电机,其内部自带刹车,而且转速不是很高,应该可以满足你这个要求。

网友:
一般用这个结构来做电机Home位, 当然检测转速也没关系, 响应速度一般小于1ms, 简单的算一下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或者接个编码器上去? 有点浪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动力为普通电机,转90度然后停30s后,再继续转90度,停。定位精度当然不高了,正负5度左右都可以接受

你要不要用间歇旋转机构试试,机构上挺多实现方式停顿30s的,如马耳他机构(槽轮机构),另外还可以用单个汽缸也能实现4分位(棘轮机构),这两种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Misumi上也有这个例子

网友:
米思米上的案例可以参考,上边的案例都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结合画出来的! 有点牵强的意思在里面,可以考虑,细考虑上面很多东西,都是比较浪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不要用间歇旋转机构试试,机构上挺多实现方式停顿30s的,如马耳他机构(槽轮机构),另外还可以用单个 ...

网友:
私服电机刹车的用途  hai真不知道  大侠介绍一下吧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加装抱闸 失电抱闸 防止像加工中心的Z轴掉落    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型光电开关,计数用,1毫秒左右的响应时间,其他应用计算自己该懂滴

学习了,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