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铝板焊接技术,请教

楼主(2015-11-21):
焊接一个L 800mm*W900mm*H1500mm   的箱子,  材料  6061-T6  , 厚度 20mm   。 要求全密封,做抽真空测试!  有什么办法可以焊好?

网友A:
这个我们也头疼,经常焊了有气孔漏气,又铣开再焊。焊接前用丙酮洗干净了会好一些

网友(点评):
一定要在焊前把氧化皮清理掉,再擦干净,不能有脏的东西,加上6061本身开裂倾向较大,因此还是有难度的,可以试试其他的焊接方法,比如电子束焊接和搅拌摩擦焊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摩擦焊试过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也头疼,经常焊了有气孔漏气,又铣开再焊。焊接前用丙酮洗干净了会好一些

请教:针对漏气位置补焊,是不是更加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针对漏气位置补焊,是不是更加难?

你们用什么样的工艺焊接的

网友:
恩,确实有些难度,一般来说铝合金6061的开裂倾向比较大,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有难度的,而且还是大厚度的铝合金焊接,那是更容易开裂了,一般的焊接方法就是开大的坡口,然后不停的堆起来,最后焊后就是不太好看,变形也会比较大,如果打压测试的话,如果有一点漏气,需要补焊的时候又要挖掉一块,这个做的结果就是反反复复的打补丁,楼主最好设计成一个好的结构,好的接头形式,试试真空电子焊接,或者是搅拌摩擦焊接,这两种方法焊接楼主的这种工件是比较合适的。如果需要电子束焊接的话,我可以帮帮忙。

楼主:
我问的是怎么焊接,直接焊接可能焊接不了,需要加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怎么焊接,直接焊接可能焊接不了,需要加温

焊接深度是多少?焊接的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