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百分表上的“小耳朵”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11-21):
请教,如图,百分表上有两个“小耳朵”,一直没用过,是做什么用的?是方便测量时看是不是在公差范围内吗?

网友:
设定工差的范围

网友:
标定公差范围的。这样比较直观。
你看你们那些进口设备,油表上也有类似的东西,只不过有些是直接画在表上的。点检的时候一看就知道压力对不对。

网友:
是设定公差范围的,那俩爪子是卡在表盘上的,可以调节。

网友:
用来做标记的,还有直接用油漆画的

网友:
基本上不用

网友:
这东西批量检测的时候很有用的。

网友:
也有的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
很多表都没有这两个小耳朵的
反正我们以前没用过

网友:
你说的是螺帽?

网友(2016-02-19):
是设定公差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