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硬质合金棒料用什么切割机或者线切割比较好?

楼主(2015-11-22):
如题,想知道切割硬质合金用什么机器?用线切割怎么提高效率,用切割机怎么降低崩口

网友A:
你的硬质合金是棒状还是板状的?
什么牌号?

网友B:
线割是最好的选择,硬质合金耐高温特性注定了线割速度不会快。

网友C:
为何要切割?需要什么形状、尺寸的硬质合金就直接烧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质合金是棒状还是板状的?
什么牌号?

棒状的,我需要割成指定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切割?需要什么形状、尺寸的硬质合金就直接烧结出来。

买的圆棒比我要的长

网友(点评):
你应该订制适合你的,拿回来后不需要再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割是最好的选择,硬质合金耐高温特性注定了线割速度不会快。

那我怎么才能提高效率

网友:
一般是线割或者激光,之后用特制砂轮,研磨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