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坏了,拆了探个究

楼主(2015-11-22):
导航过了保修期,
开机,不到五分钟就黑屏,然后就隔几秒就重启动,一闪成白屏,

看起来是个框了

看起来是个框了

导航板中规中矩的

导航板中规中矩的

主板也中规中矩的

主板也中规中矩的

挂倒车档,就是这模样

挂倒车档,就是这模样

楼主:
折开看以后,看不出个问题,应该是屏坏了,

楼主:
把这个从车上弄下来,分分钟的事情,低压电,又是一门学问,只好发厂家了

网友A:
我开的大海大众,原配的厂家车用导航也是这个问题,开车时平均二秒钟启动一次,关也关不掉,就是需要导航时不导航,需要倒车时黑屏,(功能上是带倒车后视的)。只好再加上手机导航,或者另购导航了,且上海大众的导航不允许自己升级,每次如果要升级,都得交上几百块。

网友B:
换屏线,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电源部分出问题了吧,把所有的外设全部拆了再试试,测量各路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再下结论,屏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呵呵 外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的大海大众,原配的厂家车用导航也是这个问题,开车时平均二秒钟启动一次,关也关不掉,就是需要导航时 ...

导航是自己网购,自己安装,地图自己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屏线,应该是接触不良。

屏数据线是图片2宽的白色排线,电源线图片3穿过孔的红黑线,没问题,我感觉是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航是自己网购,自己安装,地图自己升级

购车时4S店的人吹得天花乱坠,说这是大众原装的,正好装到车上包括导航和后视都装好了,买了后就变脸说这是在德国有密码的,所有的升级都得从德国运来芯片,第一次换油后导航就出问题了,我都怀疑是4S店做的手脚,非逼你不断给他们送钱,真下流。

网友:
搞个平板装上不是也能做导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车时4S店的人吹得天花乱坠,说这是大众原装的,正好装到车上包括导航和后视都装好了,买了后就变脸说这 ...

大众那么黑,丰田的4S店工作人员直接让我去外面装,说就算在他们那里也是叫外面的人进来装的,呵呵

网友(点评):
上海大众的4S店就是这样的下流。一回头的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车时4S店的人吹得天花乱坠,说这是大众原装的,正好装到车上包括导航和后视都装好了,买了后就变脸说这 ...

没有车厂做导航,根本不存在原装一说,只能是是车厂指定合作,或许是较好的供应商能通过他们的一定标准,但绝对不是原装

网友(点评):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4S店是多么黑暗。

网友:
汽车导航其实没还不如手机 主要还是要倒车影像

网友C:
把16v1000uf电容测一下容量,车一下开关电压是不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6v1000uf电容测一下容量,车一下开关电压是不是5v

这倒没注意这个问题,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车时4S店的人吹得天花乱坠,说这是大众原装的,正好装到车上包括导航和后视都装好了,买了后就变脸说这 ...

把地图卡拿出来,升级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