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捷地将旧电脑上的图档移植到新电脑更高版本的inventor中

楼主(2015-11-22):
公司给我升级了电脑,从原来的一体机升级到工作站,并安装了最新的inventor2016。旧电脑安装的是13版。
有没有安全快捷的方法将旧电脑上的所有项目设计移植到新电脑高版本中呢?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我知道的一种方法就是将整个工作文件copy到新电脑中,再一个一个的添加项目文件。我觉得有点笨拙,不知道有没有更快捷的方法。

网友A:
我知道的一种方法就是将整个工作文件copy到新电脑中,再一个一个的添加项目文件?【没看明白,您在复制文件的时候并没有复制项目文件吗?】

网友B:
一根网线直接连接两台电脑,使用《飞秋》就可以进行电脑间的传输,速度比复制的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网线直接连接两台电脑,使用《飞秋》就可以进行电脑间的传输,速度比复制的快很多

这样做难道不是经由操作系统文件管理的“复制”+“粘贴”吗?

网友(点评):
因为普通的复制 粘贴需要一个类似 U盘 的媒介,相当一个文件要复制一次,粘贴一次总共是两次。而 飞秋 传输直接复制过去就好了。再者带宽的传输比U盘的读取速度要快很多。整体下来可以节约1/2-2/3的时间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看来您的部门没有局域网,这个比较少见。那您平时的设计怎样与别人合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一种方法就是将整个工作文件copy到新电脑中,再一个一个的添加项目文件?【没看明白,您在复制文件 ...

有复制项目文件,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一种方法就是将整个工作文件copy到新电脑中,再一个一个的添加项目文件?【没看明白,您在复制文件 ...

有项目文件,但是还要一个一个的导入项目,比较繁琐,有没有快捷的途径呢?

网友A:
一个一个的导入项目?【我没明白,什么是“导入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的导入项目?【我没明白,什么是“导入项目”?】

就是找到.ipj文件,双击就导入项目了,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找到.ipj文件,双击就导入项目了,不是吗?

您觉得这是不必要的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觉得这是不必要的操作吗?

好吧,看来是没有捷径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来是没有捷径了。谢谢了

也不见得,看您希望的“捷径”是怎样的,您得说出来别人才可能出主意,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网线直接连接两台电脑,使用《飞秋》就可以进行电脑间的传输,速度比复制的快很多

妈呀,什么鬼飞秋,装了卸都卸不掉,找不到安装程序。
而且传输速度哪有比USB快啊,才3M/S

网友(点评):
我表示飞秋是免安装工具

网友(点评):
飞秋,是可以免安装的,局域网里传输的速度可达到7-10m/s,你的速度慢,可能你的或对方电脑上的速度做了限制了

网友:
每个项目打包(不是压缩包)应该可以!

网友A:
各位:一个正常的设计部门,至少有两三个工程师。至少会建立内部的局域网(这很简单),即便不是用设计数据文件服务器,也能保证各台机器在局域网上顺利完成数据传输。
所以,楼主的问题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明白。所以“飞秋”怎么会在设计部门出现,我也还没明白。
到底是咋回事呢?

网友(点评):
出现“飞秋”是因为公司的内部网,就是局域网啊,在工作时间关闭了上网权限,这样就没法使用QQ交流,而为了满足同事间的正常交流,就有了“飞秋”,可以聊天、传文件。公司的局域网,有网络打印机和文件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一个正常的设计部门,至少有两三个工程师。至少会建立内部的局域网(这很简单),即便不是用设计数据 ...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又有新的问题了:
在高版本打开低版本的装配时找不到标准件,怎么设置从高版本的标准件库中寻找?
我知道的一种方法就是在低版本打包时,勾上标准件库,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让他读取自身的标准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试,不过先谢谢了。
想问一下,你是陈伯雄老师本人还是他的膜拜者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没试,不过先谢谢了。
想问一下,你是陈伯雄老师本人还是他的膜拜者呀?

我就是陈伯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膜拜者”。
贴出的是我的书稿,别人应当不可能搞到手的,我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陈伯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膜拜者”。
贴出的是我的书稿,别人应当不可能搞到手的,我猜

真的吗!!!
天哪,第一次发帖就得到你的回复,太赏脸了。
我是从13年开始接触inventor的,那时候就知道您的大名了。而且还在新华书店看过你的书,好像叫inventor从入门到精通,是黑色的封面,厚厚的一本。今天居然有幸和您交流,太荣幸了。膜拜……

网友A:
好像叫inventor从入门到精通?【绝不可能,我很反对这种说法。肯定不是我写的】

楼主:
为什么16版的标准间库还没有15版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叫inventor从入门到精通?【绝不可能,我很反对这种说法。肯定不是我写的】

陈老师,为什么16版的inventor标准件库还没有15版的标准件库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老师,为什么16版的inventor标准件库还没有15版的标准件库多啊?

我不知道您的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原因就更谈不到了。
要不,您就说说您的根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您的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原因就更谈不到了。
要不,您就说说您的根据?

在资源中心库里有一项叫 其他零件 的文件夹,点开后里面的零件还没15版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您的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原因就更谈不到了。
要不,您就说说您的根据?

明白了,原来是安装的时候没全选。谢谢

网友:
硬盘对拷,这样最快,不会搞就专业的搞

网友C:
自己也可以搞个临时局域网,有当然最好,直接传,速度也勉强能看,不过不建议这样搞。
文件多的时候你不压缩,拷着拷着就失败了,或者文件丢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也可以搞个临时局域网,有当然最好,直接传,速度也勉强能看,不过不建议这样搞。
文件多的时候你不压 ...

看来只有用移动硬盘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只有用移动硬盘了。谢谢

移动硬盘效率太低,你用路由器的2个LAN口,搞个局域网对拷,70M /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硬盘效率太低,你用路由器的2个LAN口,搞个局域网对拷,70M /S

不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谢谢

家里的路由器(交换机)拿个过来,搞2个网线
一个插LAN口,另外一头插一号台式机
另一根线也插LAN口,另外一头插二号台式机
然后百度局域网建设的方法,然后共享,去网上邻居复制
OVER
注意点:不要插WAN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C:\Users\Administrator.V5SVUZW2C2WTWQK\Documents\Inventor\Content Center Files\R2013”的R2013 复制到新电脑的“C:\Users\Administrator.V5SVUZW2C2WTWQK\Documents\Inventor\Content Center Files”文件下,能设置inventor从这里读取标准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