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滑台细节咨询

楼主(2015-11-22):
如图示,想自制一个简易的手动滑台,外形50*100mm,由于是初次接触,很多细节不了解,想请大家咨询一下:
中间的旋转丝杆是用什么螺纹比较好,材质如何选择,最好能够旋转一圈进给量越小越好,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没有具体的工况描述, 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负载小,要求低的话用普通螺纹即可, 负载大要自锁的话用梯形螺纹, 再高级点就用滚珠丝杆
材料的话就用普通的45钢或者不锈钢都行.
至于进给量, 选用小导程/螺距即可, 或者加减速比, 也可以使用差动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的工况描述, 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负载小,要求低的话用普通螺纹即可, 负载大要自锁的话用梯形螺纹, 再 ...

主要用来顶着工件上升,重量不超过50斤,自锁不自锁倒是无所谓,在不加减速比的情况下多大的螺纹合适?

网友:
20的梯形螺纹足够了, 但建议你去查一下螺旋千斤顶怎么设计的, 自己算一遍,

网友:
这个一般的螺纹就可以了,要求高点用梯形螺纹 材质根据你要求来(铝、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