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细长管道内壁粘贴软质粘性片

楼主(2015-11-22):
管道开口只有100-120mm,粘贴位置需向内100-700mm。软质粘性片可以理解成粘性大点的面片。
补充:另一种管道为口小肚大,开口直径约600,里面直径约1000mm。

楼主:
我大概的思路是:前段用叉轮支撑在管道内壁,延伸出一个转轴,在转轴上使用类似飞机起落架的机构,其末端与内壁接触段用扭转弹簧加一个宽轮起缓冲的作用,使用的时候,通过转动转轴使缓冲宽轮赶压片材。目前还有未解决的问题是:首先如何把片材贴在其内壁,还有缓冲赶压宽轮轴向进给的问题。望各位大神提供宝贵思路,在此感谢万分

网友:
最简便的方法是在长杆末端装一个圆筒形气囊,把软片托送入位后气囊膨胀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