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柱斜齿轮,如图,请教

楼主(2015-11-22):
我用45号钢做了一对圆柱斜齿轮,法向m=2.5,齿数比51:71,压力角20,螺旋角15(通过软件推算出来中心距为157.87)。我将两齿轮安装在齿轮箱上,确保两齿轮安装后,轴中心距158公差正10丝(158尺寸是齿轮箱保证的)。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
1).电机带动小齿轮时,转速不稳定,一会高,一会低。2).如果用手动转动大齿轮,正转好像还可以,反转一顿一顿的很厉害。
3).安装好后,手动感觉齿侧隙不是很大。请大神指点一下如何解问题。

楼主:
坐等大神,谢谢啦

网友:
没经验,说不出来

网友:
是不是因为齿轮加工误差,节圆并不是一个圆形

网友:
楼主是毕业设计么

网友:
你是不是电机输入与齿轮轴之间联轴器不对中呢

网友:
检查齿轮螺旋角误差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
用红丹测试下。

LZ不妨留个email,进行交流!

网友A:
计算出来你的螺旋角为15.162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出来你的螺旋角为15.162度。

我算出来15°。朋友怎么算的?

网友:
LZ进展如何了?齿轮版人气太冷淡了

网友:
中心距跟齿轮都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