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讲讲变桨机构?

楼主(2015-11-22):
变桨,就是可调距螺旋桨。螺旋桨在高速旋转,桨距怎么调呢?

网友:
桨根有齿轮,桨罩里有齿轮,齿轮一转,桨矩就变了。

网友A:
风机

汉密尔顿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机

多谢!电线或者油路是怎么通到桨毂上的?桨毂是高速旋转的啊!

网友(2017-01-18):
引用 楼主:
多谢!电线或者油路是怎么通到桨毂上的?桨毂是高速旋转的啊!

导电环,集电器,滑环………

网友(2017-03-13):
船舶用的变距浆,是三片或5片相互滑动咬合的,我记得里面是红色的润滑油脂。主轴内有一支油缸,需要一定的浆距的时间,油缸推或拉到一个位置,叶片的角度就变了。里面有很多姿态传感器。好像是RR的,听调试的工程师说,大概一套系统里有6000多根线,不知道具体指什么。

网友(2018-02-28):
引用 网友A:
风机

网友(2018-05-31):
曾经做过变距桨的船,学名叫CPP,有专门的的液压系统,还拆过修过,很精密。上面有人说的对,是劳斯莱斯的。

网友(2024-07-11):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