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零件的图纸

楼主(2015-11-22):
这是什么零件的图纸?谢谢。

网友:
这形状好怪,怎么像《机械制图》里边的图呢?呵呵

网友A:
这个左视图不对啊,上下两部分中间怎么空了,没有连接啊

网友:
   这个零件估计是个:无法制造零件!
  但是作为机械制图课程中的”欢迎来找错“确是个典型三维图

网友:
没看太明白,

网友:
第在三角画法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让你找错的视图例子,左视图上下不连,肯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左视图不对啊,上下两部分中间怎么空了,没有连接啊

上面有突起的也没画出

网友:
连蒙加猜。

网友(点评):
对,应该是这模型。

网友:
感觉像一个滑动轴承老支座。只是猜测,还望误喷!!

网友:
嗯,好像缺线。

网友:
这是找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