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边缘锋利,除了倒角刀走一遍,还有其他简单办法吗?

楼主(2015-11-22):
因为是手动铣床,倒角刀走,还要换刀,还要手动进给,很麻烦

有没有手刀?手动的倒角刀走一边?

网友:
手动刮刀 刮一下就好了,零件不大的话。

网友A:
问题没表述清楚  是指角上5*5 那种
还是一周倒0.5*0.5,1*1那种
毛刺就刮刀就行  或者倒角机
手动铣床指普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表述清楚  是指角上5*5 那种
还是一周倒0.5*0.5,1*1那种
毛刺就刮刀就行  或者倒角机

准备买这种刀

网友:
我看师傅都是拿个平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买这种刀

很好,,

网友:
锉刀轻松搞定,量不大的话,精细点的用点砂纸磨磨。

网友:
锐边的,要求不严格的话刮刀刮几下就行,角的话,在普铣上也容易,,也可以买刀具,不过真心感觉没必要

网友:
我们用锯片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们这师傅也是锉刀搞定

网友:
手动倒角刀。。。。是啥

网友:
我们是用刮刀,走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基本都是锉刀,技术好点的,锉出来很好看的

网友:
手动刮刀 刮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8-12-10):
可以用我们公司的 万向砂线轮  钣金去毛刺、去毛边 倒圆角设备 18968682082赖军

网友(2019-01-14):
我们都是用手持式气动倒角机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