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轴装配问题

楼主(2015-11-22):
一个圆玻璃如何保证其安装在一个旋转轴上,其同心度会很好,
该设计一个怎样的工装保证?  怎么样校验啊?

网友A:
旋转轴啥材质,怎么安装(固定)玻璃球,胶粘还是过盈压进去,同心度多少算很好
两种物料怎么供料,啥都不说,神仙也难帮你
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支持发帖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轴啥材质,怎么安装(固定)玻璃球,胶粘还是过盈压进去,同心度多少算很好
两种物料怎么供料,啥都不 ...

粘胶,旋转轴不锈钢。 同心度大概旋转的时候径向跳动0.01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胶,旋转轴不锈钢。 同心度大概旋转的时候径向跳动0.01吧。

装配后的同心度不仅仅是靠工装
还得看旋转轴上有没有保证玻璃球同心的结构,以及该结构加工精度,玻璃球的形位公差
旋转轴有多长,您所谓同心度0.01的基准在哪。确定了基准以及轴和玻璃球的配合形式,才能说可行性有多大,你最好还是上个图吧。
从您目前提供的信息,我认为保证0.01的同心度有难度,胶粘而且玻璃球的形位公差估计都会超过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