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锥形管

楼主(2015-11-23):
底径180,上径100, 壁厚4mm ,高度150 ,这样的锥形管怎么做 ,有懂的吗?
不会买管子车吧!!!!

楼主:
量大,有懂的聊聊

网友:
钣金
打圆,焊接

网友:
可以用钣金件折弯 然后焊接 不过由于材料内壁较薄 会产生变形很大 看你要求是否高

网友A:
这样做,不懂的加我QQ775939914

网友:
有锥管机呀,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你需要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不懂的加我QQ775939914

手工切的啊?蛮整齐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激光切割的

网友(点评):
你们太小瞧手工了。上次有个人问普车如何车管螺纹。真如8爷所说,5年以后,连个干活的人都不会有。

网友:
不要求精度的情况下,量大的话开模做,少的话楼上的方法很好啊。

网友:
补充下 如果精度高的话  可以留量 车出来的嘛

楼主:
要求没有焊的,无缝的。
开模怎么做,冲压,还是什么其他的
精度要求20丝

网友:
壁厚4mm咋车呀?
你的说说你这是要干啥用啊。

网友:
楼主上图吧,你说的精度是指圆度还是尺寸公差?

楼主:
我说的精度是指尺寸公差。下圆和上圆直径公差以及高度公差在15丝到20丝不等

网友(2022-01-04):
你好楼主,如果你对产品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选择无缝锥形管,上下两端壁厚一致,不用热处理影响材质问题。我们这边专业生产无缝锥形管,各种金属材质,尺寸范围:直径3-219MM,壁厚0.3-15MM,长度200-7200MM.专利技术发明。欢迎来电13588182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