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实体导圆角,无法选择正确的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23):
如图,要选择在相交处和平面导圆角,只能导成这个样子?

网友:
因为这是两个实体,所以solidworks的处理是非常正确的。

网友:
你这上下是两个件,所以,,,

网友:
你在创建特征时没有“合并结果”

网友:
楼主看来画图画的还是少啊!拉伸或者旋转的时候记住合并实体

网友:
可能两个特征不是一个实体·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这是两个实体,要合并实体才行

网友:
两个实体的,当然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实体要合并啊

网友:
实体没有合并

网友:
前面说的都对